开关型,内置MOS 降压恒流 工作原理图

楼主(2022-12-16):
    ●工作原理
    AP5103 采用峰值电流检测和固定关断时间的控制方式,电路工作在开关管导通和关断
两种状态。
AP5103 典型应用图,当 MOS 开关管处于导通状态时、输入电压通过 LED 灯、电感、MOS
开关管、电流检测电阻 Rcs 对电感充电,流过电感的电流随充电时间逐渐增大,当电流检
    测电阻 Rcs 上的电压降达到电流检测阈值电压 VCS_TH 时,控制电路使得内置的 MOS 开关管关
断。
当 MOS 开关管处于关断状态时,电感通过由 LED 灯、续流二极管 DFW 以及电感自身组
    成的环路对电感储能放电。MOS 开关管在关断一个固定的时间 TOFF 后,重新回到导通状态,
并重复以上导通与关断过程

    ●调光模式
AP5103 支持两种调光模式,一种是通过 EN 端进行 PWM 调光,另一种是通过 DIM 端进
    行线性调光
DIM 引脚引入直流电压可实现线性调光功能。当不需要调光时,需直接拉高电压至 VDD
引脚,不能悬空。当通过电阻阻值进行调光时,需在 VDD 与 DIM 引脚之间接入 50KΩ以内
    的电阻,并在 DIM 引脚并联一个 100nf 电容到 GND,以防止开关信号的干扰,影响调光性能。

网友:
    AP5103 支持两种调光模式,当不需要调光时,需直接拉高电压至 VDD,但是引脚,不能悬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