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M350复合层有三层,层那栏都点亮了,为什么只看见两层,还有一层怎么弄可以一起...

楼主(2022-12-16):
CAM350复合层有三层,层那栏都点亮了,为什么只看见两层,还有一层怎么弄可以一起看见?

网友:
这个是设置的问题。

网友:
ile--setup--photoplotter--setup option--convert composite tosingle layer,选择这一项的话,就会将层合并为一层了,如果需要分层显示,就不需要打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