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极管是怎么放大电流的?

楼主(2022-12-16):
  在一片硅片上制造三片掺杂区域,并形成两个PN结,就构成了晶体管。中间的P区叫基区,P区很薄且掺杂浓度很低,位于左边的N区叫作发射区,发射区掺杂浓度很高。位于右边的N区叫集电区,集电区的面积很大。由它们引出的三个电极分别为基极b,发射极e和集电极c。发射区和基区之间的PN结叫发射结,集电区和基区的PN结叫集电结。

  晶体管的结构和符号

  二,晶体管是如何对电流进行放大的?

  将晶体管放置在基本放大电路中,晶体管可以起到对电流放大的效果,具体表现在较小的电流可以控制较大的电流。在输入回路中发射结应该正向偏置,在输出回路中集电结反向偏置,因而需要外加电源Vbb和Vcc,Vcc应该大于Vbb。这就是晶体管放大的外部条件。

  晶体管放大作用的内部原理是啥?

  从内部载流子的运动情况来看。当晶体管放置在放大电路里面时,内部的载流子会出现有规矩的运动。这种运动组成了输入电流和放大电流。

  发射结处于正向偏置,发射极里面大量自由电子在外电场的作用下通过扩散运动到达基区,形成了发射极电流。

  集电结反向偏置,由于基区比较薄且掺杂浓度较低,基区的空穴相对较少,所以有相当一部分发射区扩散到基区的自由电子没有被复合(自由电子和空穴结合)。基区里面存在大量自由电子。这时候在外加电场的作用下,这些自由电子越过集电结到达集电极,这些自由电子的漂移运动形成了集电极电流(也就是放大后的基极电流)。

  发射极扩散到基区的自由电子有少部分和基区的空穴结合(复合运动),在外电场的作用下,这种复合运动的进行,形成了基极电流(被放大的电流)。从外部看晶体管遵循基尔霍夫定律:集电极电流+基极电流=发射极电流。

  晶体管就像是一个小阀门控制大阀门的元件,发射结有电流通过时,微弱的基极电流(小阀门)推动大阀门打开,大量的集电极电流形成,集电极电流和基极电流一起从发射极流出。

  当基极电流为0的时候,集电极电流也为0(晶体管处于截至状态)。当基极电流大到一定程度时,集电极电流不能再增大(晶体管处于饱和状态)。在外加电场的帮助下,完成了对电流的放大作用。

网友:
    三极管的频率一般不会变化,电压和电流一般会变化,怎样变化看需要,采用不同的电路结果不一样,差别很大。例如,可以只放大电流,也可以只放大电压,也可以都放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