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22

楼主(2022-12-16):
请教下AD22铺铜皮对多个封装设置规则,铜皮却不更新是因为什么,以前的AD10就可以对多个封装进行设置,谢谢!+ e- R% M. V0 @

网友:
    我目前还是AD10

网友:
    这个问题没有遇到过,我现在用的AD18,这个版本比较稳定,所以我就一直在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