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分析

楼主(2022-12-16):
    这个电路图是测电流的电路图,怎么分析,求大神解释

网友:
    “这个电路图是测电流的电路图”
不像是测量电流的电路。
测量电流的仪表,我们总是希望其内阻越小越好,因为内阻越小则对被测电路的影响越小。而此电路输入电阻是R41//R59,不可能很小。
另外,Q7Q8的发射结串联再与R60串联,却接到同一点上(U7D反相输入端引脚),这是无论如何也说不通的,没有任何用处。

网友:
    初步的分析,觉得有可能是利用晶体管发射结的指数特性,两个晶体管与运放构成一个具有整流特性的输出,然后通过两个电阻(R61,R41)与原输入叠加,成为带直流分量的输出,通过后面运放的滤波将直流成分输出。

网友A:
    其实将第一个运放直接改成精密整流电路,整体性能将远远好于现在的电路。

网友B(2023-02-09):
引用 网友A:
    其实将第一个运放直接改成精密整流电路,整体性能将远远好于现在的电路。

网友B:
引用 网友B:

网友B:
引用 网友B:

网友B:
引用 网友B:

网友B:
引用 网友B:

网友B:
引用 网友B:

网友:
    如果C32是输入端,倒像是音频的运行电路,但U7D在电路中没有起作用,电路看起来不正常

网友:
    ;P;P;P;P;P;P

网友B:
引用 网友B:

网友:
引用 网友B:

网友:
怎么看得出是测电流的?怎么接入被测电路?取样电阻在哪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