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358八脚坏了能用LM358吗?两个的作用一样不?

楼主(2022-12-16):
    D358八脚坏了能用LM358吗?两个的作用一样不?

网友:
    LM358L和LM358功能原理是一样的芯片,LM358L给出了四种封装的形式,而一般LM358的封装是双列直插式。你在LM358L里选双列直插式封装的就可直接替代

网友:
    型号和封装相同,只是制造公司不同,这些器件就可以替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