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将三维模型数据导入到MATLAB

楼主(2022-12-16):
用UG生成了三维模型的数控代码,如何将得到的数据导入到MATLAB进行模型的检验捏?数据可以通过TXT导入进去,但是怎么编写成数组的格式呢?然后再用mesh或者suRF绘图,关键上万个的数据怎么办啊?

网友A:
    可以用循环赋值,如果数据量太大,建议将txt读取的数值直接放到一维向量中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用循环赋值,如果数据量太大,建议将txt读取的数值直接放到一维向量中即可。

哦哦,好的这样一说就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