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V 线性充电芯片-ZCC4084H

楼主(2022-12-16):
特性
    内置支持高压输入电流可调节的线性充电器:
    ■ 最大输入 24V 电压,可承受高达 28V 的浪涌电压
■ 恒流下最大充电电流可达 500mA,支持外部电阻实
时配置充电电流
■ 兼容 5V USB 功率源和 AC 适配器,并提供热插拔保

■ 支持 4.2V/4.25V/4.3V/4.35V 锂电池类型
    ■ 预设 4.2V±1%充电浮充电压
    ■ 根据电池温度和输入电压智能调节充电电流
    ■ 具有电池防倒灌功能,电池端漏电 1uA 以下
    ■ 完善的充电状态指示以及电池未连接等异常指示
    ■ 完善的保护:输入过压,输入欠压,充电电流热调
    节,芯片热保护,恒流充电软启动
■ 结温范围为-40℃至+125℃
    ■ 所有端口都具备士 2000V(HBM)ESD 保护
应用
    ■ 移动多媒体设备、MP3、MP4
    ■ 带有锂电池供电和 USB 输入的便携式设备
    描述
    ZCC4084H 是一款集成锂电池充电管理、电池充电状态指
示的线性锂电池充电管理芯片,为单节锂电池提供完整
    的电源解决方案。ZCC4084H 具有短路(
    SC)、涓流(
    TC)、
恒流(
CC)和恒压(
    CV)四种充电过程:短路充电(
SC)
    可对 0V 的电池充电;涓流充电(TC)可预充电恢复完全
放电的电池;恒流充电(
    CC)可快速的对电池充满;恒
压充电(
    CV)可确保安全的充满电池。
    ZCC4084H 充电电流可通过外部电阻进行设置,最大充电
    电流 500mA。当充电电流降至设定值的 1/10 时,
    ZCC4084H 将自动结束充电过程,并持续检测电池电压,
    下降到一定阈值时自动再充电。当输入电压(
    USB 源或
AC 适配器)拿掉后,自动进入低功耗模式,电池端漏电
    在 1uA 以下。
    ZCC4084H 集成充电和充满提示,以及电池未连接指示。

网友:
    线性充电芯片支持高压输入电流和可调节的线性充电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