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STM32的GPIO系统

楼主(2022-12-19):
单片机嵌入式 STM32的GPIO系统,格式为ppt,有需要的同学可以下载。

嵌入式 STM32的GPIO系统.ppt

网友:
GPIO是通用输入/输出端口的简称,是STM32可控制的引脚。GPIO的引脚与外部硬件设备连接,可实现与外部通讯、控制外部硬件或者采集外部硬件数据的功能。

网友:
STM32的大部分引脚除了当GPIO使用之外,还可以复用为外设功能引脚(比如串口),这部分在【STM32】STM32端口复用和重映射(AFIO辅助功能时钟) 中有。

网友:
GPIO支持4种输入模式(浮空输入、上拉输入、下拉输入、模拟输入)和4种输出模式(开漏输出、开漏复用输出、推挽输出、推挽复用输出)。同时,GPIO还支持三种最大翻转速度(2MHz、10MHz、50MHz)。每个I/O口可以自由编程,但I/O口寄存器必须按32位字被访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