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电路板能直接接到另一电路板上共用电池吗?

楼主(2022-12-19):
我现在有个发光的产品,这产品配有一个3.7v,2000mh的18650电池,带充电功能的。但我买了块蓝牙音箱的电路板,请问我能不能直接从原发光产品的电池正负极上牵2条线出来焊接到蓝牙音箱电路板上,即还是用原发光产品的电路板对电池正常充电,但实现产品既有发光功能又有蓝牙播放音乐功能?

网友:
应该可以吧。。。

网友:
可以这样用。

网友:
这个没问题啊,最好对地接一两个电容,用来消除一些抖动和其他干扰噪声。

网友:
只要电源电压可以,正负极不要接错就行。

网友:
    不能在电池正负极接,要在锂电保护电路后面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