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孔开窗与过孔盖油的区别是什么?

楼主(2022-12-19):
过孔开窗与过孔盖油的区别是什么?

网友:
对过孔是否进行绝缘处理。

网友:
无论是做开窗还说做盖油,其功能都不影响的。

网友:
字面意思,过孔开窗就是在过孔周边保持一圈空白,不涂绿油。这圈空白圆环的大小一般在2mil左右。过孔盖油,就是去掉这个圆环,将绿油直接刷过去。会导致油墨直接流入孔壁之中。在焊接过程中,如果油墨入孔,可能会导致孔中段留有空气和洗版时的药水。空气加热会膨胀导致爆板,药水时间长了之后,会腐蚀孔壁,
    造成开路的风险。因此在实际的生产中,能不使用油墨入孔这个生产方式的,尽量别用。会导致产品的可靠性下降。

网友:
    开窗就是能够亮铜,能看到铜环,盖油就是用绿油盖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