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的时序设计的实质是什么?

楼主(2022-12-19):
FPGA的时序设计的实质是什么?

网友:
时序设计的实质:就是满足每一个触发器的建立/保持时间的要求。

网友:
分析FPGA设计中各个寄存器之间的数据和时钟传输路径,来分析数据延迟和时钟延迟的关系。一个良好的设计系统,必然能够保证整个系统中的所有寄存器都能够正确的寄存数据。
数据和时钟路径是由EDA软件,通过对特定器件布局布线得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