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输入端的输入脚要接电感比较好,还是磁珠比较好

楼主(2022-12-19):
大家好,请问 ARM 芯片提高电源的抗干扰,除了在电源输入端接入 TVS 管之外,电源输入端的输入脚要接电感比较好,还是磁珠比较好

网友:
一般会使用磁珠。

网友:
CMOS电路的输入端是不允许悬空的,因为悬空会使电位不定,破坏正常的逻辑关系。另外,悬空时输入阻抗高,易受外界噪声干扰,使电路产生误动作,而且也极易造成栅极感应静电而击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