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关断速度够快是不是MOS管的关断损耗都算软关闭,损耗接近0?

楼主(2022-12-19):
MOS管开通损耗只要不是软开关,一般都是比较大的。假如开关频率80KHZ开关电源中,由于有弥勒电容,如果关断速度够快是不是MOS管的关断损耗都算软关闭,损耗接近0?另外开通和关闭损耗的比例是多少。请大神赐教,越详细越好。

楼主:
补充一点,UCC28950方案带同步整流的移相全桥。输入电压130V,次级输出电压14V/80A。MOS管IRF4427,G引脚接有放电二极管,驱动电流4A,如果只依赖MOS管体内的Cds电容能否实现软关断

网友:
要实现软开关,电路中要引入谐振,否则MOS管的结电容消耗能量产生了热。

网友:
移相全桥的,有谐振。只是MOS管输出电容只有450PF,超前臂关断时DS有较大电流,
我觉得只依靠结电容的导通时间不足以实现软关断。变压器初级有130V/14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