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FP模块的其他功能基本和GBIC相同。那么它们之间有哪些区别呢?

楼主(2022-12-19):
SFP模块的其他功能基本和GBIC相同。那么它们之间有哪些区别呢?

网友:
GBIC模块的外壳比较大,体积是SFP模块的两倍。

网友:
GBIC采用的是SC接口,而SFP多采用LC接口。

网友:
不经常接触光纤的人可能会误以为GBIC和SFP模块的光纤连接器是一样的,其实不是的。SFP模块接LC光纤连接器,而GBIC接的是SC光纤连接器。

网友:
GBIC光模块的尺寸太大,占据了交换机太多的空间,导致交换机的面板上不能提供更多的接口,但是尺寸较小的SFP光模块,使得这一问题得以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