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软件怎么在原理图中翻转无件为任意角度?

楼主(2022-12-19):
AD软件怎么在原理图中翻转无件为任意角度?比如画整流桥要把4个二极管成45度放置,怎么设置,软件只能设成0,90,180,270,360,求解

网友:
PCB图可以,原理图貌似不行,而且你为啥要旋转那么个角度。

网友:
直接双击,属性里有角度,改为45就好了。

网友:
直接设置要旋转的角度即可。

网友:
用shift+空格可以调整翻转度数,你试一下。

网友:
找perference,里面修改一个翻转角度的属性,就可以任意旋转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