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 推荐一款引脚比较少的FPGA型号

楼主(2022-12-19):
    印制板比较小,需要个小点的FPGA控制,64个引脚的就够用了,请问在哪儿能按照管脚数量搜索需要的FPGA芯片,或者推荐一个引脚比较少的FPGA芯片型号就行

网友:
    根据所需设计的逻辑功能来选FPGA或者CPLD。如果以组合逻辑为主的话,选用CPLD就行,引脚也比较少。查查ALTERA的MAX-II系列等。

网友:
    好像没有吧,fpga基本都是几百个引脚的,少于100个的我还没见过,去某宝上看一下,便宜的引脚都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