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C柔性印刷线路板的开模具费用要多少钱的?

楼主(2022-12-19):
FPC柔性印刷线路板的开模具费用要多少钱的?按面积算的话是多少钱的?拼版的面积有几种的?

网友:
FPC一般来说分顶层和底层外形和补强模具,看精度而言报价相对不同,如果是普通的话一个模具就是在700左右,其它有要求的另行报价的。

网友:
如一些简单的音量侧按键,开机键,天线板等就是说线路简单,外形要求不严的产品,其拼板可以做到250X300左右,如果做成单面覆盖膜,拼板最好还是要下调一点250X220左右。

网友:
FPC加工模具如果按材质来分的话有刀模和钢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