拜托大佬们帮我看看下keil c51出现这个怎么弄?

楼主(2022-12-19):
拜托大佬们帮我看看下keil c51出现这个怎么弄?

网友:
图中看,应该是你的文件夹有写保护,请确认文件夹是否可读可写(或者可以重新建一个文件夹来试试),另外尽量不要使用中文路径。

网友:
不妨将原程序复制到一个新建文件当中试试看。

网友:
看一下英文解释就可以,
看看有没有足够的硬盘空间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