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会做信号周期测量电路的的设计吗或者有资料?

楼主(2022-12-19):
有人会做信号周期测量电路的的设计吗或者有资料?

网友:
单纯使用数字电路恐怕不行,要结合单片机的。

网友:
"输入信号电压幅度:300mV - 3V“ 这个规范有歧义,可以理解成:
① 信号电压最低 300mV;最高电压 3V;
② 信号电压幅度峰峰值最小 300mV;最大 3V 。
LZ 确认下是哪种情况。第 ② 种情况电路会更复杂,这里暂时按 ① 处理。

电路方案:
① 用施密特触发器将输入信号转换为相同频率的矩形波。
② 由于输入波形任意,因此需再接个二分频电路,输出 50% 点空比的矩形波。
③ 频率计数电路有两个输入信号:被测信号和固定频率的信号,两者均为 50% 占空比的矩形波。

频率计数的方法:
频率较低的信号作为”门控“信号,频率较高的信号作为计数器的“时钟”信号。
设计要求频率范围较宽,因此考虑用(整形后的)被测信号作为“门控”信号。
“门控”信号上升沿计数器清零,高电平时对“时钟”信号计数;
“门控”信号下降沿输出计数器(周期)值,低电平时禁对“时钟”信号计数。

输出电路:
显示用三位带小数点的数码管显示。
计数器值经七段译码器后显示结果。
小数点用于显示周期的单位:1us、100us、1ms 。

用两单位(1us、1ms )即可显示所有的结果,
增加一个 100us 的单位可以显示更多的有效位数,
相应的(组合)电路也会略为复杂一点。

网友:
信号整形为方波信号,通过测频电路即可。

网友:
    :hug::hug::hug::hu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