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的建立时间与保持时间的概念?

楼主(2022-12-19):
FPGA的建立时间与保持时间的概念?

网友:
触发器在时钟上升沿到来之前,其数据输入端的数据必须保持不变的最小时间。

网友:
建立时间、保持时间模型展现;建立时间余量、保持时间余量的计算;以及系统允许时钟频率的最大频率计算。
建立时间:触发器在时钟上升沿到来之前,其数据输入端的数据必须保持不变的最小时间。
保持时间:触发器在时钟上升沿到来后,其数据输入端的数据必须保持不变的最小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