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 板在线能不能仿真一下,验证下板子有没有问题

楼主(2022-12-19):
大家好,pcb 板在线能不能仿真一下,也就是怎么验证下板子有没有问题,谢谢?

网友:
有些 PCB 软件可以做一些走线检查和完整性分析,例如 cadence

网友:
现在的pcb设计软件,基本都能仿真,这是确保设计的关键一步。

网友:
信号线的传输需要一定的时间,已经证实:电信号在分布良好的导线中传输速度为3*10^8m/s。假设布线长度为5米,则信号的传输需要17ns ,这种延时在低速系统中可以被忽略,但在高速电路中就不能忽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