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 中的一个编译方面碰到的问题

楼主(2022-12-19):
请问 ARM 中的一个编译方面碰到的问题. 在 ARM 地汇编语言中,有条件编译伪指令 IF..ELSE...ENDIF;
而在 C 语言中,有相应的条件编译伪指令#IF...#ELSE...#ENDIF,在较大的程序设计中,
往往需要对整个程序进行条件编译.
我要问的问题是:我在 CONFIG.H 中设置一个编译开关,对所有的 C 文件进行条件编译是
有效的, 因为每个 C 文件中都有一个语句:#include "config.h",我如何将该编译
开关的信息传递给汇编语言文件,如 VECYORS.S

网友:
好像没有直接的方法,可以编写一个 CONFIG.INC 来管理汇编程序的配置。

网友:
编译器,其通常分为三个部分:前端+优化器+后端。
    前端:词法、语法和语义分析,将源代码转化为抽象语法树,生成中间代码
    优化器:对得到的中间代码进行优化,使得代码更加高效,
    后端:将优化的代码转化为针对各自平台的机器代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