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个开关管按照两个频率进行工作的全桥变换器

楼主(2022-12-19):
四个开关管按照两个频率进行工作的全桥变换器,如下图,这样做有什么好处吗?

网友:
全桥变换器在Q3和Q6导通,Q4和Q5导通各半周期交替开关,成完整周期。当Q3和Q6导通的半周期间的占空比,定义为正半周占空比D1。当Q4和Q5导通的半周期间的占空比,定义为负半周占空比D2。
两者分别导通、关断时间相同,副边Vf上呈现半周期重复且导通时间相同、大小相同的电压。占空比为D,D定义为T/2内,副边能量传输的占空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