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芯片单电源供电和双电源供电有什么区别呢?各有什么好处?

楼主(2022-12-19):
运放芯片单电源供电和双电源供电有什么区别呢?各有什么好处?

网友:
    运放的单电源供电和双电源供电是由它的芯片结构所决定的。
    共同点:输入输出正负电源输入等外部结构相同,都具有运放的基本性质和功能。同相放大、反向放大、跟随电路等等。
    区别:它们的区别主要是单电源运放所具有的特点。
单电源运放:输入电压范围可达到低于负电源电压,输出电压范围可接近负电源电压。
双电源运放:输入电压范围正负对称,与正负电源电压有一定距离;输出电压范围正负对称,与正负电源电压有一定距离。

网友:
    运放的输入信号和输出信号都是在电源范围内的,如果是单电源,那输入和输出都是正的,没有负的,相反,双电源就有正负了,而交流信号当然是有负有正了

网友:
    运放的输出电压范围肯定要小于它的工作电源电压范围,例如工作在单正电源下的运放其输出电压只能在正电压范围内而且最地输出电压高与0V,最高输出电压低于电源电压。而工作在正负双电源下的运放其输出电压就可以跨越正负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