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用FPGA制作PCB板,芯片手册上面并没有针脚图,我想问问可不可以在quartus上查...

楼主(2022-12-19):
    我想用FPGA制作PCB板,芯片手册上面并没有针脚图,我想问问可不可以在quartus上查找相关的芯片信息。  l* z' n4 J5 d% g

网友:
    在quartus上选中相应器件型号,给芯片分配管脚时pin planner,出来的示意图中会有引脚简单说明,并用各种图形,三角,圆形,方形,等代表不同的功能引脚,你把鼠标放某个脚上也会有相应的说明,但是还是推荐你去器件 厂商的官网上下对应器件引脚说明文档

网友:
    在quartus中选择相应的器件device,在选择pin planner 就看到引脚了,不过只能看大概,详细的引脚最好看datasheet

网友:
    在厂家的datasheet里绝对会有的,一个芯片不一定就是一个技术文档,有的分了几个文档。公司网站上肯定能找到。不建议在软件上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