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OTn设备可以实现任意波长之间的转换了么?

楼主(2022-12-19):
    现在OTn设备可以实现任意波长之间的转换了么?

网友:
    目前的波长转换还需要通过O-E-O方式,纯光层的转换还待研究。

网友:
    没有纯光层的交换,还是光电光的模式

网友:
    需要配置专门的光器件,成本很高!也就是光交换.
    波长转换的功能前几年就有了,但是也不是支持全波长,主要是器件成本和技术门槛,一般都只有几路光交换的能力,而且价格奇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