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位有一台金属探测仪坏了,请问该怎么修?

楼主(2022-12-19):
单位有一台金属探测仪坏了,请问该怎么修?

网友:
    这样问谁能有思路呢?我车坏了,该怎么修?

网友:
    可以自己拆开检查一下探测仪电源是否能够正常,再检查前端信号传输配件及放大器件是否能够正常工作,检查电路是否发生短路或有烧黑故障点,恢复即可。

网友:
    可以自己拆开看看,简单问题一般都能搞定的,怎么维修,这个真不好回答,又不是一定会坏哪个元件,比如进水了与雷击损坏,坏的东西是不一样的。

网友:
    一般没电了,换电池试一下。

网友:
    量一下线圈两端的阻值看看。

网友:
    :hug::hug::hug::hug:

网友:
    金属探测仪和辐射监测仪一样,一般都是前面的探测器坏了,自己拆开量测一下,更换一下探测器。

网友:
    你可以先打开,拍个照片。看看是那种接线方式

网友:
    金属探测仪使用的超声的还是用放射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