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ell类型转成double类型

楼主(2022-12-19):
    大家好!我有一个数据导入读出来之后格式是cell格式,我想把它变成double类型的数据,但是我在使用cell2mat函数的时候出现了下面这个情况
    错误使用 cat
    要串联的数组的维度不一致。

出错 cell2mat (第 83 行)
            m{n} = cat(1,c{:,n});

要怎么把数组的维度变成一致,或者有没有其他更加方便的函数进行处理
    谢谢大家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建议你 先cell  转 table 这样可靠性比较高

    谢谢,我找到了str2double函数,可以实现

网友A:
    我建议你 先cell  转 table 这样可靠性比较高

网友:
    这种需要观察一下数据构成了,可能需要做循环遍历,分别按每个cell元素转换,再重组到矩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