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从噪声中恢复出信号?

楼主(2022-12-19):
    正线信号通过高斯白噪声信道后,所得信号的频谱从直观上讲近似为一矩形中含有一脉冲,但是当噪声信号较强时,正弦信号的频谱完全被淹没,此时应怎样设计滤波器才能从中提出正弦信号呢?

网友:
    正弦信号由三个参数决定, 频率,幅度和相位。把这三个参数估计出来即可,可用最大似然或者最小平方准则。

网友:
    看起来SNR挺低的<0dB, 恢复信号的质量要求也要写明,即恢复出来的SNR要多少?
    (1)理论上说ML参数估计有个Cramer-Rao界;
    (2)实际中可实现的电路或算法对输入SNR也有要求,提取正弦信号频率和相位的典型方法是锁相环路,通常SNR<6dB 就会失锁,也就是说SNR太低的话锁相环也无法可靠地估计正弦信号的相位和频率。

网友:
    谱线增强器ALE,用相干累加的方法,可以在-10dB以下的SNR环境中提取正弦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