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取稳压二级管时,怎么确定稳压管的功率?

楼主(2022-12-19):
选取稳压二级管时,怎么确定稳压管的功率?

网友:
    你需要由你的电路需要的稳压管吸收的电流一决定功率。
输入电压最大时与最小时的电流差,需要由稳压管吸收。如果再考虑输出空载情况,就可能更复杂一些

网友:
    先要知道稳压最大负载电流,和稳压管要求的达到标称值时的最小电流,两个相加得到I。
    再确定电源电压的最低值,减去稳压值,得到VL,计算出最大限流电阻R=VL/I
在用最大电源电压,减去稳压值,得到VH,计算最大回路电流Ih= VH/R.
    最后,才得到稳压管的最小功率 Pl=Ih * 稳压值。
实际应用中,要留最少30%的余量。

网友:
    用输入端的电压减去稳压值再乘以最大稳压电流就是稳压管功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