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从库里面调出来的元件有一个篮框框,怎么删掉

楼主(2022-12-19):
    为什么从库里面调出来的元件(TL431)有一个篮框框,怎么删掉?其他的没有蓝框框,也不知为啥

网友A:
    哪个软件里面的,一般都有快捷键。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哪个软件里面的,一般都有快捷键。

mentor xpeditionV2.3  刚学习还不知道快捷键

网友B:
    这个应该是你的中心库对此元件做了调整 要去更新符号了 你更新下即可消失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应该是你的中心库对此元件做了调整 要去更新符号了 你更新下即可消失

    谢谢,更新了一下果然消失了

网友(2023-02-23):
引用 楼主:
谢谢,更新了一下果然消失了

表示原理图符号需要更新,一般封装更改后,会提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