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向各位大神请教一下,如何将直流变交流

楼主(2022-12-20):
想要将直流电电变成交流电,并且希望能够调控其频率

网友:
    直流电转交流电的过程叫【逆变】,有不少电力电子拓扑可以完成

网友:
    逆变电路呀。 或者买个逆变器。

网友:
    变频器。
MOS+变压器 也是可以的。

网友:
    导轨安装DIN11交流电压隔离变送器。
    能将输入的交流信号按比例转换成4~20mA标准信号,
    输入交流电压信号;输出为4~20mA直流电流信号或0~5VDC直流电压信号。实现辅助电源和输入输出信号之间2500VDC隔离
    DIN11系列交流信号隔离放大器使用非常方便,仅需接好线,即可实现交流电压电流的隔离变送。

网友:
直流电转交流电的过程叫逆变,这种电路网上一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