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亚稳态?为什么两级触发器可以防止亚稳态传播?

楼主(2022-12-20):
什么是亚稳态?为什么两级触发器可以防止亚稳态传播?

网友:
这是一个异步电路同步化的问题。亚稳态是指触发器无法在某个规定的时间段内到达一个可以确认的状态。使用两级触发器来使异步电路同步化的电路其实叫做一位同步器,它只能用来对一位异步信号进行同步。

网友:
触发器最好不要“冒险”,前后两级触发器可防止亚稳态传播的原理:
假设第一级触发器的输入不满足其建立/保持时间,它在第一个脉冲沿到来后输出的数据就为亚稳态,那么在下一个脉冲沿到来之前,其输出的亚稳态数据在一段恢复时间后必须稳定下来,而且稳定的数据必须满足第二级触发器的建立时间,如果都满足了,在下一个脉冲沿到来时,第二级触发器将不会出现亚稳态,因为其输入端的数据满足其建立保持时间。

网友:
消除亚稳态的措施:
    相位控制,一个时钟由DLL或PLL产生,周期不同,相位相同;
    采用FIFO对跨时钟域数据通信进行缓冲设计;
    打两拍技术,就是上面触发器级联;
    降低时钟频率,根据前面的概率计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