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egs[0]指的是堆栈中的R0 还是其它

楼主(2022-12-20):
在 SWI_Exception 的 0x40 中的_OSFunctionAddr[regs[0]]中的 Regs[0]指的是堆栈中的R0 还是其它

网友:
是堆栈中的 R0。

网友:
CpuTimer0Regs.TPR.all = 0xFFFF;//
预定标寄存器CpuTimer0Regs.TPRH.all = 0;
这两句话其实是给一样的寄存器来赋值的,因为CPU定时器0的预定标计数器的寄存器是由两个构成的,一个是TPRH,一个是TP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