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TE RSSI是否有温度补偿?

楼主(2022-12-20):
LTE RSSI是否有温度补偿?

网友:
有,在INI中可以设置:LTE_RSSI_BANDx_TEMPERATURE_OFFSET = -1,-1,0,0,0,0,1,1

网友:
使用default值即可,因为RX level测项很容易pass,不必单独再调试。如果一定要调,可以读不同温度下仪器RX level,调试该offset,使RX level和DL power相同。
该补偿单位为dB

网友:
MT6515+MT6163的射频校准用的配置文件

网友:
    需要看手册,或者联系厂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