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敏电阻测量户外光照度是不是不可以啊?

楼主(2022-12-20):
光敏电阻测量户外光照度是不是不可以啊?

网友:
这个你只能自己试试了。

网友:
光敏电阻可以的。

网友:
用硅光电池(实际上他是一个光电二极管LXD33CV),光敏电阻线性没有硅光电二极管好。也可以选用照度传感器(LXD/GB3-A1ELS)。光电IC二极管(LXD/GB5-A1CV)。

网友:
如果你只要偵測有或沒有光線的話!

网友:
Vishay Ambient Light Sensor Application Note

网友:
    :hug::hug::hug::hug::hug::hug:

网友:
    建议直接上个max44009

网友:
    光敏电阻或者光敏二极管基本只能测个有光没光。一是测不了室外夏天高光照度;二是精确度不行。
完全不如上个BH1750(0~65535lux)或者MAX44009(0~188000lux)。
直接通过IIC来读就完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