邮票孔的设置

楼主(2022-12-20):
    在pcb进行到后期时,由于板子是不规则的,需要加辅助边,通过邮票孔连接,期间距离必须是2mm吗,比如邮票孔丝印到版边是1.99mm可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會錯意了, 所謂2mm是cnc撈板邊的鑽頭直徑, =連板時板和板的距離2mm. 而郵票孔的孔徑更小.

    那如何正确加邮票孔呢?

网友:
    邮票孔的缺点
      ①:是板分开后有锯子状有人叫狗牙状。很容易挡到外壳,有时需要用剪刀剪掉。所以在设计过程要预留位置,一般是把板缩小。
      ②:增加成本。邮票孔最小是1.0MM孔,那么这1MM尺寸是算在板里面的。

网友:
    最常用的是半孔

网友(点评):
不是說這個拉, 大師. 這是PCB模組銲接用(你被毒害了,這真的叫電鍍半孔, 有一些假大師叫郵票孔. 都成型為一半,怎郵票孔拉.), 他要不規則板邊連板.

网友:
    邮票孔一般间距0.55mm~~3.0mm(具体视情况而定,常用1.0mm,1.27mm)

网友:
引用 网友A:
    https://www.eda365.com/thread-143413-1-1.html

这是真大师,步骤很修详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