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89C52单片机的TXD串口,可以同时连接两个模块,使他们分开执行么

楼主(2022-12-20):
各位大佬,寻求一下指导
用STC89C52单片机,需要连接两个模块,语音传感模块和GSM模块,都连接在了TXD串口上,想实现语音传感器先播报的功能,然后再GSM短信提示,在不换单片机的情况下,可以这样连接么?
还不是很懂,请各位大佬指点一下

网友:
先后至少要控制下电源吧。

网友:
    :hug::hug::hug::hug::hug::hug::hug:

网友:
    TXD与RXD指示灯反映着调制解调器与计算机之间数据传输的状况。
在调制解调器正常传输数据时,会看到TXD和RXD在不停地闪烁,有数据传输时灯亮,无数据传输时灯不亮。

网友:
    如果有先后顺序,需要做下控制才行,不然串口会存在冲突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