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触发器要满足建立时间和保持时间?

楼主(2022-12-20):
为什么触发器要满足建立时间和保持时间?

网友:
因为触发器内部数据的形成是需要一定的时间,也就是锁存数据,为了稳定采集到数据,一般由两级触发器构成,如果不满足建立和保持时间,触发器将进入亚稳态,进入亚稳态后触发器的输出将不稳定,在0和1之间变化,这时需要经过一个恢复时间,其输出才能稳定,但稳定的值并不一定是你的真实输入值。这就是为什么要用两级触发器来同步异步输入信号。这样做可以防止由于异步输入信号对于本级时钟可能不满足建立保持时间而使本级触发器产生的亚稳态传播到后面逻辑中,导致亚稳态的传播。

网友:
需要建立时间是因为触发器需要锁存数据,稳定状态,而触发器逻辑电路中,锁存数据需要走一个闭环,这里面需要一段稳定时间(相当于水流流一圈需要时间,不能断流);需要保持时间是因为在时钟到来之后,触发器就要通过反馈来锁存状态,也就是要将之前锁存的数据从输入端传到输出端(后级门传到前级门)需要时间。
(相当于新的水流要从水库里流到出口,需要一段时间,不然这段时间流的还是之前水库里面的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