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速脉冲串有什么好的抑制方案?

楼主(2022-12-20):
对影响电源的高速脉冲串有什么好的抑制方案或者成比较系统的处理方法吗?

网友:
所谓的高速脉冲串,无非就是不同频率的干扰信号,采用不同值的电容退偶。

网友:
在原电路中增加小电感、电容等谐振元件,在开关过程中引入谐振,消除电压、电流的重叠。降低开关损耗和开关噪声。可有效解决开关损耗

网友:
开关频率会极大影响整个电路的功率密度,而且针对不同器件、拓扑结构、最佳的开关频率也是变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