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cos 移植中说 C 语言无法保证堆栈的结构?

楼主(2022-12-20):
ARM 微控制器基础与实战》中在 ucos 移植中说 C 语言无法保证堆栈的结构,请问这是什么含义

网友:
就是不能保证有哪些寄存器入栈及寄存器入栈的顺序.

网友:
堆则是一种经过排序的树形数据结构,常用来实现优先队列等。堆是一种特殊的完全二叉树。

网友:
在 C 语言中,内存分配方式不外乎有如下三种形式:
1.从静态存储区域分配:它是由编译器自动分配和释放的,即内存在程序编译的时候就已经分配好,这块内存在程序的整个运行期间都存在,直到整个程序运行结束时才被释放,如全局变量与 static 变量。
2.在栈上分配:它同样也是由编译器自动分配和释放的,即在执行函数时,函数内局部变量的存储单元都可以在栈上创建,函数执行结束时这些存储单元将被自动释放。
3.从堆上分配:也被称为动态内存分配,它是由程序员手动完成申请和释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