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中原理图导入PCB的元器件重叠怎么快速展开?一个个的拖出来很慢。

楼主(2022-12-20):
AD中原理图导入PCB的元器件重叠怎么快速展开?一个个的拖出来很慢。

网友:
    框选器件,快捷键I->L,选中一块空白区域,器件就散开到开区域

网友:
    可以使用快捷键,比如直接用A+E,就能自动按向左排列展开了。

网友:
    选中重叠的器件,右击鼠标,选择Align。 在Align选项中,可以使用align left(maintain spacing)、align right(maintain spacing)、align top(maintain spacing)或者align bottom(maintain spacing)就能将重叠的元器件按照左、右、上或者下展开排列了。记得一定要选择带有(maintain spacing)的这四个中的,其实任意用一个就能展开的。

网友:
    1、在原理图批量选择你要选择的器件,交互模式下对应的PCB上就同步高亮选择你要选择的器件,然后利用arrange within rectange框选排列既可。
    2、如何只是单纯的想把器件展开,直接用align功能里面对应的对齐方式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