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设计刚挠板时应注意哪些问题呢?

楼主(2022-12-20):
在设计刚挠板时应注意哪些问题呢?

网友:
设计刚挠板前,应确定是否有必要设计成刚挠板,如果刚性部分只起加硬作用,可考虑设计成挠性板+补强板,因这种形式的刚挠结合板成本较低。

网友:
应尽可能设计成对称的叠层结构,挠性层设计在中间位置,可增加产品的挠性性能,降低加工难度,从而减少加工成本。

网友:
避免在挠性部分设计通孔,挠性部分打孔会导致挠曲性差,加工费用也会提高。

网友:
避免在挠性部分设计焊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