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合体加结构体的方式,这样使用的目的是基于什么考虑的啊?

楼主(2022-12-20):
请问下在单片机编程中,我看到好多使用联合体加结构体的方式,这样使用的目的是基于什么考虑的啊?

网友:
结构体和共用体的区别在于:结构体的各个成员会占用不同的内存,互相之间没有影响;而共用体的所有成员占用同一段内存,修改一个成员会影响其余所有成员。

网友:
结构体占用的内存大于等于所有成员占用的内存的总和(成员之间可能会存在缝隙),共用体占用的内存等于最长的成员占用的内存。共用体使用了内存覆盖技术,同一时刻只能保存一个成员的值,如果对新的成员赋值,就会把原来成员的值覆盖掉。

网友:
两者联合使用时结构体内定义共用体时,用结构体成员来方便引用共用体成员,
尤其单片机编程中的比较多,这样既能用不同数据类型的变量,又能节省空间,一般用作临时变量,无需保存等就可以在结构体中定义共用体,也可以共用体中定义结构体。最终要根据实际情况来定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