项目开发中ARM单片机芯片分类及选型

楼主(2022-12-20):
项目开发中单片机芯片的选型是一件重要而费心的事情 , 如果芯片型号选择得合适 , 单片机应用系统就会得经济 , 工作可靠 ; 如果选择得不合适 , 就会造成经济浪费 , 影响单片机应用系统的正常运行 , 甚至根本就达不到预先设计的功能。

对于一个已经设计好的单片机应用系统来说 , 它的技术要求和系统功能都应当十分明确 . 如果选择功能过于少的单片机芯片 , 该应用系统就无法完成控制任务 ; 但是如果选择的单片机芯片功能过于强大 , 这不但没有必要 , 还会造成资源浪费 , 不降性能价格比。

只要掌握和运用单片机芯片正确选型的原则 , 就可以选择出最能适用于应用系统的单片机 , 保证单片机应用系统有最高的可靠性 , 最优的性能价格比 , 最长的使用寿命和最好的升级换代可能。

单片机芯片选型时 , 总的原则是 :

“ 芯片含有 ( 功能或数量 ) 略大于设计需求 ”
” 设计需求尽可能 ( 用 ) 芯片完成 ( 少用外围器件 )”
“ 选大 ( 大厂 ) 不选小 , 选多 ( 供应量多 ) 不选少 , 选名 ( 名牌 ) 不选渺 ( 飘渺 , 不知详情的厂子 ), 选廉 ( 谦价 ) 但要好 ( 质量保证 )

对单片机选型 , 主要应用从单片机应用系统的技术性 , 实用性和要开发性三方面来考虑 .

(1) 技术性 : 要从单片机的技术指标角度 , 对单片机芯片进行选择 , 以保证单片机应用系统在一定的技术指标下可靠运行 ;
(2) 实用性 : 要从单片机的供货渠道、信誉程序等角度,对单片机的生产厂家进行选择以保证单片机应用系统在能长期、可靠运行;
(3) 可开发性:选用的单片机要有可靠的可以开发手段,如程序开发工具、仿真调试手段等。

ARM系列芯片为主,将其主流芯片进行划分,具体如下:

网友:
指令集就是一整套底层指令的统称。分为RISC(简单指令集)和CISC(复杂指令集)

网友:
M4内核是Arm公司开发的一个IP核,相当于毛胚房,其他公司买核的图纸之后,可以在这个框架已定(m4)前提下加上自己的电路形成各自的芯片(32f4)。
就比如你把它建成住宅楼还是酒店、写字楼随你。ST公司生产的STM32是就是基于Cortex-M3这个核生产的CPU。
理解内核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