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CAM350软件如何修改gerber中的文字?

楼主(2022-12-20):
用CAM350软件如何修改gerber中的文字?

网友:
CAM350只能修改用CAM350本身做的文字,其它软件做的文件再导入CAM350会默认为线条,没为办法修改,如想下次能修改就重新写一遍保存成CAM350的文件,这样下次就可以修改了。

网友:
DEL 删除 MOVE移动 COPY复制,ADD text添加文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