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和适配在FPGA设计中,作用是什么?

楼主(2022-12-20):
综合和适配在FPGA设计中,作用是什么?

网友:
适配器也就是结构综合器,它的功能是将由综合器产生的网表文件配置与指定的目标器件中,使之产生最终的下载文件,如JEDEC、Jam格式的文件。适配所选定的目标器件(FPGA/CPLD芯片)必须属于原综合器指定的目标器件系列。

网友:
    综合是将你的设计输入(原理图和代码)转换成网表,综合后你的代码变成了一堆的逻辑器件和连线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