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在hfss里边添加电阻

楼主(2022-12-20):
    如何在hfss里边添加电阻2 c$ |* X% v% u. }  Q

网友:
    我也不大了解,但是cst好像可以,你可以试试看

网友:
    在BOUNDARY>RLC BOUNDARY设定就可以...

网友:
    先在要定义RLC的地方画一个sheet,然后定义lumped RLC边界,填写需要的大小,画电流的流向。

网友:
    先选择需要设置阻抗的参考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