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请教ADS多参数扫描的问题

楼主(2022-12-20):
    我想问一下,ADS里有没有多参数同时扫描的功能。比如3个变量同时扫描,一个输出值,最后能得出这三个参量扫描范围内所有值对应的结果,类似于自动tuning。    多谢!

网友:
    同时扫描的话程序该怎么写?是否能保证遍历?一般的扫描我觉得都是嵌套。

网友:
    ADS可以同时扫啊,像频率,输入功率,得到各个频率下的P1dB,只是后面的图表处理比较麻烦

网友:
    同样有这个疑问,怎样可以遍历扫描3个变量,比如我的仿真:进行s参数扫描,有两个控制电压,怎样能得到单一频点下遍历两控制电压的s参数图像

网友:
    按照你的想法应该是可以用批量参数仿真的